ACER 宏基碁4741G自动触发掉电

楼主(2015-07-04):
宏碁4741G自动触发掉电,自动触发0.9A左右掉电,反复自动触发掉电。南桥ECBIOS刷了,南桥换了,EC也换了。CPU换过试了。还是老样子,后发现把温控芯片拆了不会掉电,停在0.90A不动了,不跑U啊。谁修过这种问题啊。                    撸不出来,换板咯

补充内容 (2015-8-20 13:49):
修好了,问题其实很简单。

网友A:
看样子挺有难度的,不会

网友B:
看样子挺有难度的

网友:
缺电压吗  所有电压出齐了没啊

网友:
是不是还是有那个供电没出啊 ,仔细查查

网友:
一开始以为是温控坏了,换了也不行,4741G的的网卡比较爱坏,测量没问题排除外设问题了,论坛上看到有一两个帖子相同故障貌似没解决还是没分享修好的故障

网友C:
停在0.9A查查是不是供电还没出齐

网友:
新发现,不装U45不会掉电,南桥得到PM_PWROK就会掉电反复触发掉电。怀疑是南桥欠压保护了,等我绣出来再告诉大家把

网友:
有结果吗 是不是纬创的

网友:
这种一般不好修

网友D:
像这样的问题,PWROK之前的就都是正常的,继续往后面查

网友E:
首先解决自动开机的问题:网络唤醒,开关是否正常。再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解决自动开机的问题:网络唤醒,开关是否正常。再下一步。。。。。。

不是的 ACER的遇到好多自动上电的都是欠压或者BIOS与桥之间出错

网友:
貌似感觉有哪路的供电没出 楼主仔细好好查查  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首先解决自动开机的问题:网络唤醒,开关是否正常。再下一步。。。。。。

我想也是,但是楼主EC,桥,BLOS都搞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也是,但是楼主EC,桥,BLOS都搞了啊?

而且上电0.9,少电压会不?

网友:
掉电的一般搞搞,搞不好就不搞了。实在是不好修

网友:
掉电问题一般我都搞不定 !!那位大神给个 维修流程

网友:
这个机COMS电池没电也会自动触发的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挺有难度的,不会

很难啊。不知道什么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挺有难度的

难度是相当的大。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样的问题,PWROK之前的就都是正常的,继续往后面查

往你妹啊!都到这一步了还怎么往后面查

网友G:
转换电压看看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停在0.9A查查是不是供电还没出齐

0.9A你说什么供电没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转换电压看看出来没

转换电压肯定出来啦,不然哪来的CPU供电

网友:
首先 自动上电是有些机器在coms配置不正确的情况下出现的正常情况  广达的一般都这样  还有纬创的  你这个现象太粗 你能多测几个信号 大家还好评论点、

网友:
CPU供电已经出来了,查 时钟开启没有?自动上电掉电重启换了南桥把南桥晶振也换一下。

网友:
是不是还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集显电压还没有出来吧?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不好修,换ec试试

网友:
温控咋会引起自动触发 ???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怎么判断?掉电不要忙着换NB EC大芯片 看一下HPGD 一类的信号

网友:
CPU,显卡,重点查一下

网友:
搞定没有  我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
看样子想不跑码啊!楼主看看是不是网卡、声卡这类的芯片损坏照成的!

网友:
目测南桥挂了

网友:
你还忘记了一个PG 就是那个ALL pg和PM PWROK汇总的MEPWRGD信号给ME模块的。这个信号很重要

网友:
0.9A,快速测量各大电感上的电压,看看有哪些没出来,
有时候把电修出来,自动触发就解决了

网友:
加油吧,等你佳音,我以前卖过这个型号的,做工一般,声音不行,

网友:
我修过一个自动触发掉电的竟然是开关问题。
不过是无规律的,你的应该不是。

网友:
供电出齐以后你得查是否有平台复位,是否有CPU复位,CPU的其他条件是否有满足,有没有帧周期信号,内存条件满不满足等等

网友:
VRMPWRGD,VRM发给南桥的此信号

网友H:
不难嘛 只是你不厉害

网友:
使劲撸嘛,会撸出来的

网友:
出了平台复位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难嘛 只是你不厉害

小小白就不要凑热闹了好吧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RTCRST正常否?    BIOS到其他。 有无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难啊。不知道什么掉问题

没把握的话直接换板子把,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你先试试焊下转换显卡的管或者节点断开再焊上去 我修几台都是这样 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显示 掉电

网友:
AMD还是因特尔啊

网友:
之前修过这个机器时钟供电没有掉电的

网友:
不要怕 一步步来 供电 好信号 时钟  复位一步步来嘛

网友I(2015-08-05):
有一台也是这样 ,求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有一台也是这样 ,求解

真的假的,我的修好了哦

网友:
應該是供電問題 也有可能是小電容造成了

网友:
没大看明白

网友:
换cpu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假的,我的修好了哦

到底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不地到,这么多人帮你出主意,修好了也不讲给大家了解一下!有点小自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