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70待机0.1几,请问下是不是通病,求大师指导

楼主(2015-07-04):
首先是5A大短路,搞好了现在0.1几
通病

网友:
那还短啊啊啊啊

网友:
5A是大短。0.1是微短

网友:
断开电感再测,还短

网友:
铁皮管呢?

网友:
通病倒是这个没错,但是还有短路。再仔细测量。。。。。。。

网友:
笔记本大短会是通病吗

网友:
铁皮管的上管全拆掉看还短不短

网友:
搞得啥电容坏了?

网友:
看看负载有没有短路 比如网卡声卡

网友:
CPU上官有坏的、拆一个排除、、、

网友:
现在没待机吗

网友:
是不是待机电压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