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22寸显示器插电显示器无反应 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5-07-04):
昨天收到客户送来一台显示器,联想22寸的,说电源插上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

先拆机,那个外壳拆完之后感觉卡扣都断了,拆了将近10分钟,拆掉之后发现一个卡扣都没有断。

1:先拆开开关按钮电路板,通电,发现开关两端没有3.3V,是0到1.4V跳动,这个显示器带12V输出的插座,测量,居然没有12V,5V也没有,判断是电源有故障。

2:断电,测量5V二极管MBR5200,5A200V的管子有一只短路,拆掉,上电正常,电源指示灯点亮,故障排除。

3:MBR5200的管子不好找啊,淘宝上买来不及,找了2个SR5200的管子替换,亮了一个小时,正常!

据说联想显示器这个管子击穿是常见现象啊,大家常备MBR5200的管子,以防后患。

红色箭头的管子

网友:
下了,bios收藏多点好

网友:
是挺常见的,我也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宏基的  我去  电源IC炸飞了   都不知道型号 上论坛 也没有人修道过  只能上淘宝看图片  找了好才找是 1108的  换上去  没着急通电   再量一下保险 不用说肯定是烧了   换上  再通电依旧  侧整流堆  也烧了   换上  再通电  显示器   本来可以完工的   *脏话*   用一会儿就黑屏   指示灯也不亮   好郁闷   我感觉还是电源IC的问题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