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 1.O BSIO与l-ig41c1 v1.0通用

楼主(2015-07-04):
之前在论坛上搜索l-ig41c1 v1.0全部不好用,      后来装我之前修板L-IG41  1.O 的BIOS竟然完美亮机。我的主板是与l-ig41c1 v1.0,故障是开机滴滴两声报警,刷程序好                         这主板通病是南桥

L-IG41 1.O BSIO好用.zip

完美亮机

网友(2015-08-24):
同样的开机‘滴滴’循环报错。
刚刷,可以用,但开机LOGO变成THINKCENTRA,风扇好的,但报错,插独显,卡LOGO,集显正常进系统。
不知道是不是独显本身的问题。

网友:
确实如楼主所言,论坛里很多L-IG41C V1.0的BIOS,刷后,故障依旧,都是报警‘滴滴’循环。

网友(2016-07-02):
我这个和你那个一样,集显可以正常显示,独显的话就卡LOGO不动,你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是有复位不跑码,也来下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因该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8-15):
刷BIOS也是一样,无显示,看来只有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