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RO/CM6630/DP_MB由触发闪断到跑30代码解决

楼主(2015-07-04):
今天来一P8H61-M PRO/CM6630/DP_MB ,成色很新,客户说开不了机!!拿到测没短路直接上电,一触发直接闪断,直接换U,跑到30,直接晕了,卡代码了。。去掉内存跑52,查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为什么会这样??肯定是内存到CPU的数据地址有问题,查数据地址线,最终发现CPU座有一根脚压的很低 ,一挑再试,结果大伙都知道的 ,新人发贴。。。。求关照,求顶

网友A:
台式主板现在也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主板现在也不好修啊

是啊。。构架类似本本,收费却。。唉

网友B:
之前碰到一个游戏玩家,他自己清灰把CPU脚弄断了一根,电脑一样可以用,只是运行游戏挂号多了之后就会不定时卡机,少一个脚都能用够神奇的,只是没有图纸不知道断的是什么脚位

网友:
还是的细心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
H61主板,针很容易弯,挑的时候要小心此,如果针搞断了只有换CPU座子了

网友:
貌似我有块这样的主板  放了个把月了。。弯了6根针。。。  放一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碰到一个游戏玩家,他自己清灰把CPU脚弄断了一根,电脑一样可以用,只是运行游戏挂号多了之后就会不定 ...

有些是GND    断一个无所谓

网友:
楼主都铜牌会员了,还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