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昂达N61GT的,通电元显示,下面有几个电压请大哥们指点下

楼主(2015-07-04):
主板昂达N61GT的,上假负载CPU核心电压只有0.57,总线0.94,时钟0.03,复位只有0.17,PG0.17,VLDT0.36V请问是不是总线电压的这块问题,

网友:
先要有CPU供电再有总线供电,请先查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后总线,有的 板子上假负载是不行的

网友:
好的,谢谢两位大哥

网友:
你这是没一点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