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M3A760M V:1.01 怪毛病

楼主(2015-07-04):
M3A760M
原来声卡不响,同行加了PCI声卡,结果关机后自动重启开机。
我进BIOS 把他禁用的声卡打开
然后就 FF 39 00不显示
把声卡芯片拆了也是不行
刷BIOS也是不行
求救  同行让我赔板子呢!
急死我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之前就有问题了吧

网友A:
多刷一个看看,有些BIOS可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刷一个看看,有些BIOS可能不行

我测内存的时钟对地 22  是数据对地450,坑爹了

网友:
这个真的够坑的,楼主要赔板子吗??

网友:
楼主遇上倒霉事了。
加声卡、网卡后引发关机重启,只要清CMOS,然后重设一下,当然也有的要换一个槽就好了。
联想的机器要把那些唤醒设置全关闭。

网友:
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