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求指导!

楼主(2015-07-04):
请教:想比较SLP_S3和RSMRST#  哪个先掉电

示波器DS1102E

怎么设置才能让2个通道的触发电平都同时起作用? 目前只能一条线有用郁闷SLP_S3和CPU供电同时抓就正常!

网友A:
论坛有视频可以下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视频可以下载的吧

你是说月饼的那个视频吗?

网友:
哪位高手指导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百度上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