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5-481G 不充电,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5-07-04):
宏基笔记本,电源-电池都可以开机就是不能充电,显示已接通,未充电,
电池确定是好 。

关键是D/C#接一直为OV,PQ22没导通分压,PQ48的1,2,3,第4脚都为19V。
D/C#是EC发出来的,

网友:
这2个有
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第5脚,不接电池是3.3V,一接电池就0V

网友:
有人在吗

网友A:
D/C#是隔离保护管Q3的导通条件,跟你的电池充电不充电没有任何关系。PQ48是电池放电管,4脚19V只表明接适配器的时候电池未放电,跟电池充电不充电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检查充电芯片CHG_EN类似这样的信号,充电使能信号是否正常,当这个信号正常时,更换充电芯片试试。 不用谢我,请叫我红领巾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是隔离保护管Q3的导通条件,跟你的电池充电不充电没有任何关系。PQ48是电池放电管,4脚19V只表明接适配 ...

充电芯片换过了

网友B:
TEMP_MBAT这个是什么信号!为什么一接电池就没电压,没接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是隔离保护管Q3的导通条件,跟你的电池充电不充电没有任何关系。PQ48是电池放电管,4脚19V只表明接适配 ...

红领巾我发了图在下面,你说的信号是哪一些,谢谢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MP_MBAT这个是什么信号!为什么一接电池就没电压,没接3.3V

电池温度检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MP_MBAT这个是什么信号!为什么一接电池就没电压,没接3.3V

这个信号应该有1.5V左右的样子,你检测下这个信号的相关电路吧

网友C:
temp_mbat为0V不对啊,这样ec认为电池的温度异常了,刷下ec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MP_MBAT这个是什么信号!为什么一接电池就没电压,没接3.3V

电池温度检测 接电池没有电压 电池换过 ?先排查下

网友D:
电池接口处PR242的阻值是不是有变异,检查下

网友:
不充电真不好修,好像好多是充电芯片外围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我有个联想本子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不充电的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temp_mbat为0V不对啊,这样ec认为电池的温度异常了,刷下ec的程序

2个BIOS都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接口处PR242的阻值是不是有变异,检查下

PR242,PR243都测过了。阻值都正常

网友:
那就把ec换了呗

网友:
正准备换,不过也没什么依据!

网友:
已经搞好了,换回原来 芯片,然后换掉PQ49.就可以充电了,上面是实测数据!

网友:
电源不是原装的可能不会充电哦

网友:
弄半天原来是充电下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