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有待机不加电

楼主(2015-07-04):
机器拆开发现待机芯片附近进液了,处理了下,用示波器发现待机有3V 5V但是按开机键没反应,以为是键盘的开机键坏了,查电路图直接短接EC开机脚也是如此,查工作条件EC基本满足,这是什么原因呢?
  用万用表测3V 5V的时候发现电压不足,电感还吱吱的响,3V 5V只有2.8V和4.8V,直接更换待机芯片,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修好了最好烤一下再装机

网友:
是什麽待机芯片?
还会把电感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