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电源线发热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04):
电饭锅插电不一会电源线就发热??重插,换电源线都试试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板上有什么问题?
电源

网友:
电饭锅能正常使用吗??感觉你的电源线线径不够。。。

网友:
估计电源线用的是次品,换跟电源线,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是电源线不合格造成的,可能你买到铝芯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