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460P 插上适配器就暗屏,有电池正常,是那里问题 ...
求助 ,Y460P 插上适配器就暗屏,有电池正常,是那里问题,

楼主(2015-07-04):
查了屏供电 LCDVCC3.3V 与屏主供电,19V 都正常, 请朋友们指点
暗屏

网友:
插上适配器 量灯管电压 找被拉低的那一路 适配器检测那一块把灯管拉低了

网友:
暗屏 的时候 查下EN pwm (亮屏的条件不单是你说的LCDVCC……)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三星R458的刚好是电池暗屏,适配器正常,后来改了BIOS才正常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 如果还是不对 就查开启 和数字调光

网友:
也许保护隔离没过,19V 都正常不等于过了!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