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541 开机瞬间掉电,去CPU 0.5A不掉

楼主(2015-07-04):
这是我修到的第3台同样问题的。 去掉CPU 就不掉电电流大概0.5A 测量所以电感电压正常。装CPU 触发 瞬间掉电。这个问题我搜索了一下网络。有碰到和我同样问题的兄弟。最后都没答案公布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修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也不去详细的介绍维修过程。这段时间太忙有好一阵子没发贴了,一直下东西没发贴。几分消耗还听厉害的。

故障结果:U3 TPS51124 性能不良。有些兄弟可能换一下C555电容啥的可能又暂时好了。其实毛病是芯片问题

网友:
估计是你加热周围的时候好的,不过先收钱再说

网友:
修过北桥问题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    但是U3的电压都出来了       先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板受热就好了,问题点还没有除掉

网友:
有点看不懂,不过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这还不是问题点吧,这种故障最坑人了,加热一下就好了,冷机又不行

网友:
我也正在修此板,我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2015-08-05):
表示换了没好。

网友:
说的太简单啦,看不懂

网友:
如果是通病就好办了换下就好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个一样的问题  换了芯片问题海是一样

网友:
51124坏的多

网友:
学习了,下次可以借鉴下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