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 VER:6.2主板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7-04):
     一块映泰N68S3+的主板 可以正常开机 显示 进系统什么的正常 不过就是有个怪问题 就是关机后 想再开就开不了机 直接不触发 只能等个几分钟或拔插下24口ATX  才可以触发显示 没上CPU也是一样 每次触发开机都要拔插下24口ATX或等几分钟才能触发开机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求解 BIOS我刷过 问题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 我先去找个IO换下试下

网友:
直接干桥,我碰到过。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NV的桥,别想了!干桥。

网友A:
这么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任性,,,,,,,,,

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A:
查一下桥附近的晶振,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桥附近的晶振,换一个试试

晶振换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楼主修好了告知一下哈....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这个问题

网友:
Com电路问题

网友:
加焊了桥好过一片

网友:
主板初始化过吗?

网友:
等待结果,还望楼主告知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B:
把UGA拆了  UGA跟桥之间冲突了

网友:
这种垃圾主板 搞起来 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UGA拆了  UGA跟桥之间冲突了

UGA是啥 手上有块装上电池不跑码按下复位也不跑码

网友(2015-08-05):
刚修好一块同样故障的 确实像楼上说的是CMOS故障 没插电源时 CMOS电池过双二极管后电压只有0.9V 加焊NV桥后 电压正常了 2.8V

网友:
直接加焊桥 也许行

网友: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块类似的板是双敏的,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

网友:
老徐说过“有事没事,干干桥”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换IO都不干桥,为何......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了

网友:
这个还是查开机电路。。。很多年前看过内存槽导致。。

网友:
开机晶振有问题把

网友C:
我这有个一摸一样的 也是这问题 楼主修好了吗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一摸一样的 也是这问题 楼主修好了吗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没修好 不知道哪的问题 碰到好几块板差不多的是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修好 不知道哪的问题 碰到好几块板差不多的是这种问题

我也没给他修 。 。。

网友:
桥的问题 干吧

网友:
想干也干不了了 板被客户拿回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修好 不知道哪的问题 碰到好几块板差不多的是这种问题

这个是通病啊 。。我的也是加热下 当时了好。。放一天 也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通病啊 。。我的也是加热下 当时了好。。放一天 也不亮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好过

网友F:
直接干桥试试 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干桥试试 等待结果

板早就被客户拿回去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保护啊

网友G:
查一下不触发的时候是缺哪一个信号啊。据我估计应该是缺SLP_S3。。。。你去看看呗,如果缺这个电压八成是桥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不触发的时候是缺哪一个信号啊。据我估计应该是缺SLP_S3。。。。你去看看呗,如果缺这个电压八成是桥 ...

板早就被客户拿回去了 这个帖子是我7月是发的 下次在碰到这种板这种问题 我在试下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