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31G二修机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5-07-04):
宏基E1-431G不触发废话不多说 拆机 看见 EC EC bios PCH都被换了
插电看待机电流0.01 测开关键盘有3.3V 按下有高低跳变。
测EC95脚NBSWON# 3.3V有高低跳 看时序

待机+3VPCU +5PCU正常 测+15V

只有4.2V 明显拉低 测PD4 2脚有5V 3脚3.3V 正常1脚只有3.9V被拉低了 换PC78 上电 没效果。换PC73 后电压+15V出来了。
插电按开关 电流0.21掉电 上CPU内存 电流刷!刷!刷!看见熟悉的的ACER LOGO

网友:
这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是PC73短路吗?还是怎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C73短路吗?还是怎么的?

不是对地 只是电压拉低了

网友:
落电 思路清淅

网友:
电容漏电了 不错

网友:
是电容落电

网友(2019-04-20):
楼主技术牛逼啊   懂原理会分析就好修

网友:
这个电容击穿漏电会引起5V短路保护会引起没有待机电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