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恒劲335电源损坏维修

楼主(2015-07-04):
AOC恒劲335电源辅助电源IC损坏,请问IC型号是什么..

网友:
完成烧到看不到型号了吗?

网友:
是7脚芯片吗?如果是的话或者可以用P1014AP06代换试试

网友:
楼主还是传几张图片吧......

网友:
楼主的AOC电源是ATX电源吗?

网友:
IC已烧毁,8脚封装。

网友:
file:///G:/AOC/002

网友:
建议楼主多些信息、图片什么的。

网友:
不知怎么回事,上传不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