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00不加电

楼主(2015-07-04):
联想T400开机不触发:
开机不触发,测几路主供电线路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现象,主供电电压正常,开机信号正常,测待机电压3V  5V电感,没有电压,这个待机电压没有其它的供电肯定就没有了,测系统供电芯片TPS51221的第23VIN主供电脚,有19V正常,测主供电的控制信号第12脚无电压,问题就出在这里,没有这个控制信号,芯片就不能工作的。

现在问题锁定在TPS5122112脚的外围线路:
12脚对地阻值正常,俺是个菜鸟只会沿着线路找,12脚的主供电控制信号是由PMH-7731598098提供,经过一个R903到此12脚的,测PMH-77竟然有3V;哈哈!很像是PMH-77脚通往R903线路断开了,
参照点位图细排查原来是此线在内存旁边的穿孔处烂断了,
飞好线后,通电测TPS5122112脚已有3V电压,装机开机一切正常,作为一个菜鸟修好一台电脑挺开心的,想与新手一同分享,高手见笑了,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我从Word文档中复制到帖子里,文档里有图片,不知为什么传不上去,请哪位指教一下,另外这帖子不知怎么收回,请哪位指教,  谢谢!

网友A:
请哪位指点怎样才能将帖子收回,

网友:
图片看不到哈

网友:
联想T400开机不触发:
开机不触发,测几路主供电线路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现象,主供电电压正常,开机信号正常,测待机电压3V  5V电感,没有电压,这个待机电压没有其它的供电肯定就没有了,测系统供电芯片TPS51221的第23脚VIN主供电脚,有19V正常,测主供电的控制信号第12脚无电压,问题就出在这里,没有这个控制信号,芯片就不能工作的,
现在问题锁定在TPS51221的12脚的外围线路:
测12脚对地阻值正常,俺是个菜鸟只会沿着线路找,12脚的主供电控制信号是由PMH-7的7、31、59、80、98提供,经过一个R903到此12脚的,测PMH-7的7脚竟然有3V;哈哈!
很像是PMH-7的7脚通往R903线路断开了,参照点位图细排查原来是此线在内存旁边的穿孔处烂断了,
飞好线后,通电测TPS51221的12脚已有3V电压,装机开机一切正常,作为一个菜鸟修好一台电脑挺开心的,想与新手一同分享,高手见笑了,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哪位指点怎样才能将帖子收回,

只有版主才可以吧

网友:
不会发带图片的帖子,羞死我了,图片不知怎么顺序又倒过来了,而且图片与文字分开了,谁能告诉我怎么将帖子收回或删除

网友:
这是VL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