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 s510一体机屏幕颜色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07-04):
联想 s510一体机屏幕颜色显示不正常,有哪位大神在修啊,麻烦提供一下屏线接口附近 U42和U43的程序啊,这俩属于驱动板程序,                                                                                               附上机器图片: 换过屏,也刷过程序可是毛病还是一样啊,有没有通病啊,,,坐等大神们回复,求助啊。。。。。。。。。。。。

网友:
刷过论坛上的程序可是还是一样,坐等哪位大神正在修此机器,希望可以给个程序

网友A:
没有就买个驱动板吧,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买个驱动板吧,又不贵

问题是没有驱动板啊。那是在主板上的

网友B:
      我这也没有,  会不是 屏线的问题

网友C:
没准是显卡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没有,  会不是 屏线的问题

不想是 非常的蛋疼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准是显卡的事,

集显得,集成到CPU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想是 非常的蛋疼啊

  眼看白花花的银子拿不到,确实蛋疼

网友E:
驱动板坏了,果断改驱动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坏了,果断改驱动板

可以改。就是特别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就是特别麻烦!

我觉得lz 还是买几个ic回来换换吧。。。换了还不行 那就倒霉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得,集成到CPU里面的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lz 还是买几个ic回来换换吧。。。换了还不行 那就倒霉咯!

和IC没关系

网友G:
这偏色好像跟EC 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偏色好像跟EC 没有多大关系吧

不是EC问题,是程序啊   急需这程序

网友H:
这个你可以找找,这种程序坏得多,上次遇到个开机没显示的,搞死个舅子才发现是显示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你可以找找,这种程序坏得多,上次遇到个开机没显示的,搞死个舅子才发现是显示程序坏了,

能把程序发来不

网友:
这种程序坏的很少吧 屏线换了吗 这感觉想屏线串路了

网友:
应该是24C16的程序坏了,色彩和对比度严重有问题,这一体机有没有菜单键,恢复出厂都难

网友I:
这种只有一个一个排除,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只有一个一个排除,没办法了

我需要程序你有么?

网友H:
网上找得 电脑上面可能找不到了  多久了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网上找得 电脑上面可能找不到了  多久了

是在迅维找的么?可是我们找了几个也不行

网友:
不是屏。换过屏了

网友:
改好麻烦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上找得 电脑上面可能找不到了  多久了

那你在电脑上找找看吧,我出钱买

网友J:
这个还真没有修过,确定要程序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还真没有修过,确定要程序问题吗

确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迅维找的么?可是我们找了几个也不行

应该当时是在迅维上面找得

网友:
让我想到了索尼的跳线。。。。虽然联想并没有跳线...

网友:
万能的淘宝有没有卖这个程序的

网友:
虚焊也会偏色的,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