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0不出集显供电,触发1.2A掉电,刷BIOS无果。

楼主(2015-07-04):
如题,刷了论坛里很多个BIOS,情况是一样一样的。最后刷的链接在此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0967-1-1.html,区别只有显卡是N13P-GLR-A1。

现在测得有个疑问,VRON信号3.3V过PR104 100K电阻转换成SHDN信号只有1.1V,换95831b芯片情况一样。且核心供电已产生,而SHDN如果是3.3V才正常的话那只有95831可能把这个信号拉低的。但目前1.1V已经开启核心供电,问下各路大神这个1.1V正常不正常,会不会是导致无 集显供电、掉电 的原因。

补充:HWPG3.3V正常,并且与SHDN无关。SHDN阻值566。

论坛里好多人也碰到这个问题,有刷BIOS好的,也有刷了老样子的。应该是通病了,不插内存不掉电。可是除了刷BIOS好的,搜不到相关通病解决的帖子。

网友:
换内存CPU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没过掉电

网友A:
我上次遇到这种情况 刷BIOS好了

网友B:
CPU电解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换过,不会是这么简单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解电容换了就好

金属壳的那个固态电容吗?今天休息,明天上班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这种情况 刷BIOS好了

论坛里的BIOS基本都被我试过了,老样子。

网友:
小白白路过,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触发1.2A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

网友:
查一下温控

网友:
电流怎么跑得,有没有过内存,还有就是换CPU试试,以前碰到过G470也是不出集显供电,换CPU好了

网友:
遇到刷BIOS好的

网友:
这么新的机,过内存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i搞好,换主板 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PC81不良导致漏电,拉低SHDN

网友:
集显供电就那么难修吗?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昨天休息的时候顾客不修拿走了。悲剧啊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Z580有时出集显,有时不出集显电压,CPU和内存都换过,南桥换过,故障仍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