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55主板反复重启修复

楼主(2015-07-04):
    朋友送来一台技嘉GA-P55-UD3L主板,开机后风扇转动,但2-3秒后不停的反复重启。
拆机,量各路电压正常,互换双BIOS故障一样,示波器测量PCIE-16 A13 A14脚时钟正常,查了一天没找到原因,万不得已加焊单桥芯片bd82h55,故障不变,最后加焊CPU座故障排除。

    可是,这里走了不少弯路。
试机时,装一般四位诊断卡还是一样反复重启

以为没好,不经意间拆下诊断卡,开机风扇常转,赶紧接显示器,正常显示了

换奇冠诊断卡后,也能正常跑码。

求各位大师解疑。

网友A:
cpu座很不好加焊,一般这样的主板我都不修了,赚不到钱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很不好加焊,一般这样的主板我都不修了,赚不到钱

谢谢回复,朋友送来,不修不好,散客户的,他开价300多,我也有一半呢。

网友B:
我擦,是1155CPU 座子,   加焊不容易啊, 价格吓到我了,

txj

网友C:
秀一张主板收300元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擦,是1155CPU 座子,   加焊不容易啊, 价格吓到我了,

谢谢版主回复。电脑城来的也就50左右,零散客户就不同了。

网友D:
300 多价格 吓死我

txj

网友:
价格 吓到我了 真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 多价格 吓死我

电脑城以外,没几个能BGA,这价格正常。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秀一张主板收300元

不要认为修理不值钱,其实客户只认买进价值,开低了未免贬低客户身价。

网友:
我认为看人开价吧,毕竟现在淘宝泛滥

网友:
有些诊断卡不兼容,有一次刷了四次BOIS,还是不跑码,插上显示器,有显,维修工具一定要好

网友:
加油,加油,学无止境。。。。。。。。。。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高手高手

网友:
这价格  吓到我了

网友:
技嘉主板的CPU座子很少碰到这样的问题哦.厉害.

网友:
吓人的价格

网友:
人才啊  300都敢叫价

网友:
恭喜楼主赚到了,我们也赚到了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但是我  不会想是座的问题。

网友:
加焊害怕返修 300块 估计以后售后会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