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OC冠捷 E2262VW暗屏维修

楼主(2015-07-04):
关于AOC冠捷  E2262VW暗屏维修,看论坛有的朋友说是MCU问题,而这个MCU根本就找不到,暗屏心里就想是升压二极管部分出现问题,换掉二极管没有任何卵用,仔细测量一下电压发现电源拔下插上测试二极管一端是有电压的50V慢慢往下掉,那就是有升压排除板子上问题,因为快下班了就没有继续搞下去,第二天早上上班之后,直接拆屏幕,因为只有也遇到过LED灯坏掉的所以就考虑LED灯条,当我把LED供电线拔掉仔细观察了一下,心中窃喜,问题找到了,此款显示器是做工问题背光把LED供电接口给顶脱焊了,拆掉直接焊接装上就亮机了。希望各位遇到此机器别走弯路。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因为做工问题安装过程中一些小细节自己要修复,要剪掉一些地方才好安装。维修实属不易,有分的加点分。

网友:
有遇到过一台其他型号  拆开加焊后好了就这接口问题

网友:
为了追求紧凑结构,往往牺牲了接口的安装可靠性。现在的电器插接件都是大型物件了。

网友:
lz 好一个火眼金睛!

网友:
接插件出现虚接而出现故障并不少见呢,记得刚入维修界时,修的老彩电出现这种接插不良也是经常会遇到。

网友:
led的我还没拆过屏尼,涨知识了

网友:
LED灯珠及接头是好的话,屏暗维修思路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学习经验 飘过

网友:
我碰见过一款,什么型号忘了。也是LED接口脱焊,楼主赚啦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