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W98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5-07-04):
TCL LW98 显示器白屏。电源指示灯始终是绿色。即使不插显示器线也不会变成黄色待机灯。插VGA线的时候屏幕会变黑一下再变亮。高压包升压变压器次级两个腿之间是通的没有阻值,下一步准备卸下来再测量一下。白屏和这个高压线圈也搭不着边啊。屏幕灯管也能亮的。实在是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求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
高压线圈卸下来测量一点阻值没有。测量连接灯管的插头短路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吗

网友:
可以正常开关机

网友:
找屏供电那一块的电路

网友:
看驱动板把,不行就改快来看看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09425-1-1.html和这个逻辑板型号一样但他图片上的电压我这上面一个没有

网友:
1117在哪里,目测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白屏看屏有电没,有的指示灯无信号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B:
屏保险和屏供电看看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屏线或者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保险和屏供电看看有没有问题吧

屏保险是在驱动板上的还是逻辑板上的。驱动板出来的应该是5V供电到逻辑板的吧。查了没有电。已经订了一块驱动板

网友C:
驱动板问题,查下是不是驱动板3.3v屏供电不足

网友:
你这机器估计驱动板出问题了。

网友:
白屏先查屏供电,然后屏板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09425-1-1.html和这个逻辑板型号一样但他图片上的电压我这上面一个没有

从上图看,屏供电不正常,高压转换没工作。

网友D:
屏上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工作,看看是条件没满足,还是坏了。

网友E:
量量屏线有没有5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上图看,屏供电不正常,高压转换没工作。

从新订了一块驱动板。测量出来有5V供电了。但接屏线就开不开机,不接屏线可以开关机,感觉还是在逻辑板这块有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工作,看看是条件没满足,还是坏了。

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现在是驱动板出来的5V有了。但接上屏就保护了开不了机。还烧驱动板上的50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量屏线有没有5v输出

驱动板出来的5V有了。但接上屏就保护了开不了机。还烧驱动板上的50V电容

网友:
查查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问题,查下是不是驱动板3.3v屏供电不足

都有3.3V么,我看我的是5v的

网友:
屏保险已经烧了。

网友F:
白屏,看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白屏,看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屏供电有,最开始保险都是好的。

图中中间位置C23 C24 C25 C26包括C27的两点都短路。

上新驱动板烧Q704(A16A)场管,然后显示器自动关机保护,但测量这个场管的三个脚应该还是正常能用的,分别是5v 5v 0v
显示器屏线不与屏接的话还可以正常开关机。接上屏线就关机保护,无法开机,测量屏线还有5V输出。又换了一个驱动板强制加电。导致保险烧毁

网友:
先刷一下屏是不是好的先

网友:
从楼主图片看屏上供电电源管理芯片就是储能电感左上边那个多脚芯片。

网友:
如果不接屏能开机,可能就是屏上有元件短路,或电源板供电不足。

网友:
没有屏供电或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杂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呀,我现在手上这个也是TCL LW98,电脑正常,但屏打开是白屏。用通用板点屏,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