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BM5016 REV1.3,无待机电压,求助!

楼主(2015-07-04):
联想G465C,BM5016 REV1.3,无待机电压,求助!

待机芯片UP6182A已换过2次,待机电压0.08A,VREF正常2V,VREG3正常3.3V,VREG5电压2.5v
不正常,但对地阻值正常400多,REG5连的电阻断开测试还是2.5v,排除芯片本身的问题。芯片热,线性5V只去过上拉控制ENTRIP1,2,实测1.5V正常,开启电压正常,后极不短路。
反馈挨着检查无异常,搞不明白为啥就是不出3.3V,和5V电压。看时序待机下应该有1.1V电压待机,
但那也要5V正常了后才有。

特此求救!
U31待机芯片给拍个高清图,我对比看看。

劳驾修到过的师傅们给支个招。

网友:
你说芯片发热的话 肯定要把发热者问题解决了,电压可能就出来了  查LDO 等其他条件

网友:
1.看数据手册
2.查en0电压够不够

网友:
VREG5 2.5V不正常 再查下 、

期待有图片的帮你下 哦

网友:
vreg3和5重点查查

网友:
可惜你没有示波器,要不然是很容易看出故障

网友:
可以帮我看看 这个显卡芯片的型号吗?  我这个显卡坏了 不知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