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胶的桥取下来还能用吗

楼主(2015-07-04):
黑胶的桥取下来还能用吗?重直能用的久吗?

网友:
要是INTEL桥的话 和你买得一样的用 ,显卡的话就用不住

网友:
显卡的为什么用不了?将黑胶处理干净不是一样可以用吗

网友:
那种都用不了多久还是换吧不然返修是肯定的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只要取下来的温度不爆桥照用不误。

网友:
这问的,只要没给你弄坏。当然可以用啊。不过我一般直接扔了。还是换新比较保险

网友:
可以用啊,没问题的,只要你不爆就行了

网友:
打胶的都蜘蛛

网友:
能用多久,主要取决于,你的技术

网友:
这种苡片直按换新保险些

网友:
相对而言就是温度高了些,AMD的就换了,免得麻烦。

网友:
这种灌黑胶的能焊就焊,不能焊就直接换新卡,不要害自己我就吃过这个亏

网友:
只要没爆,没掉点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还真没试过,都是拿下就丢了

网友:
如果预知桥是好的,拆的时候又没有掉点,基本还能用的!

网友:
请问黑胶,红胶,透明的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你技术如何?桥不爆就行,宁愿桥爆不愿意掉点。

网友:
和黑胶不黑胶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焊接等过程OK就可以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只要能顶三个月就行了

网友:
能用的,一般的用两三个月没问题

网友:
这要看你取下芯片过程以及取下芯片以后刮黑胶有没有掉点咯,要是芯片没损伤,一般也是能用的。

网友:
除胶的时候麻烦点,但是除干净了一样用,

网友:
取下来还是可以用的 至于用多久看人品了 经常弄 e40

网友:
还是不用为妙啊,用了也用不长久的。

网友:
看到黑胶的 加焊行就行 不行报废 不想浪费时间 搞不好焊盘都不见了

网友:
可以用的,当然要说能不能用住,个人赶紧还是换新的比较好。

网友:
一般可以用,我做好了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只要取下来的温度不爆桥照用不误。
赞同,只要温度合适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