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总是高温CPU64度显卡71度

楼主(2015-07-04):
E40总是高温CPU64度显卡71度(开机啥也不做就是这个温度,玩游戏的话更高)
正常吗?
前几天给这个本重植了北桥,原先是黑屏不开机,但温度太高,总担心又坏了

网友:
什么都不做 都有这温度 肯定不正常 建议看下散热器坏了没有 这机器散热器坏的多

网友:
散热器坏了,温度会降不下来,风扇明明转的很厉害温度就是下不来,还有建议用好点的硅脂

网友:
这种的散热器不是很容易坏么

网友:
E40 属于垃圾机型。散热片也是通病。.但是从你的温度看散热片应该是正常的。处理这个机型千万别用导热垫。改成铜片散热。温度和CPU 温度差不多上下说明你处理的不错了。曾经我买新的散热片温度还是偏高。直接改成铜片。就OK 了

网友:
夏天了温度高是正常的!增加散热观察再说吧。

网友:
E40无论是intel还是AMD  散热片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散热片爱坏

网友:
换散热片吧

网友:
e40不管 AMD还是 inter的  散热铜管都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