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修到无力拿烙铁了。。翔升N520 (不带P 也不带V )现挡50 卡LOGO

楼主(2015-07-04):
求助啊,修到无力拿烙铁了。。翔升N520  (不带P 也不带V )原来是有复位不跑,搞搞也不知道搞了哪里 突然跑码了,但挡50(插不插显卡都是跑到50就不再跑了,不上内存 挡C1 ) 卡LOGO。。。搞了两天,开始量电压都正常,拆串口 拆 网卡 拆 声卡861  依旧。。。找不到BIOS刷,,刷了一个N520V的 上去 可跑码 也过2B 但上显卡不显示,过2B 跳了几个码 也一样到50就停了。。后来逼着又刷回来原来的BIOS,也依旧。。后来又换IO 。。哎拆下来的上把IO吹暴了。型号换了个IO上能亮,但依旧是挡50,跟没换IO一样。。。。 今天想了想 又想了想,加焊桥吧,加焊了。。。幸好没加坏,还能亮,可是开机后也是挡50 卡LOGO啊。。。。。。无语了,郁闷中。。今天就这样下班了。。。。怎么活啊。快来帮帮忙分析分析啊, 有人有这个板的BIOS吗?提供一下啊。或者帮分析分析,难道真的是桥坏了?

搞了两天 都是卡在这里了 50

卡50时 就出现上面的画面。鼠标 键盘这些都不插 (插也是一样)

这个是插了SP/2 键盘后 我按DEL 能出现这几个英文,但也进不去BIOS 按热重起也没作用,卡LOGO时 死机了。

上面这个图是开机当 显卡信息时 我按键盘上的TAB 就不出翔升LOGO了,到了这里,但到了这个画面就死了,也是挡50。。。弄了两天,该怎么修啊。。已经知道修好了也是亏本的了,但想再修修,看是什么问题引起。 有人遇到或者来指导指导啊?

网友A:
外设全搞了,IO也换了,能显示挡LOGO.显卡过了。首先问题是硬盘与光驱等外设接口。其实应该是BLOS程序错乱与桥内部的接口模块损坏。

网友:
呵呵lz 修了2天不抛弃不放弃啊!   修好了就是经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设全搞了,IO也换了,能显示挡LOGO.显卡过了。首先问题是硬盘与光驱等外设接口。其实应该是BLOS程序错乱 ...

遇到好几块翔升的 都是挡50 卡 LOGO的,有几块也是搞不掂,之前有一块 开机只要插上USB鼠标 就是卡LOGO 挡50  不插就可以通过,进系统里再插USB 鼠标 鼠标也可以正常识别和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好几块翔升的 都是挡50 卡 LOGO的,有几块也是搞不掂,之前有一块 开机只要插上USB鼠标 就是卡LOGO  ...

能搞到这一步就不错了,,,,,,放弃吧,很老的板子了。

网友:
50就是桥问题啊。

网友:
是该找个合适的BIOS刷一下的时候了。

网友:
干桥吧           不行放弃吧

网友:
这个是BIOS和南桥问题

网友C:
翔升官网里应该有这张板的BIOS

网友:
恩,BIOS是最大可疑惑

网友:
USB部分和PS2部分查了没有?

网友:
坐等结果,楼主修好了别忘了分享一下

网友:
换北桥绝对好,

网友:
卡主板LOGO是bios自检过不去 你看下声卡 网卡 时钟 南北桥这些 usb坏也有可能卡logo

网友:
????????????

瞧瞧嘎嘎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精神令人敬仰,可惜本菜帮不上。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查硬盘数据线

网友:
还是BIOS王问题

网友:
排除外设,串口这些东西,接下来就桥了

网友:
N520能修就修吧。换一下晶振,谐振电容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查硬盘数据线

没插硬盘呢!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翔升官网里应该有这张板的BIOS

没找到,翔升官网现在都是些新板的BIOS

网友:
修了2天不抛弃不放弃啊!

网友E:
换张显卡试一下吧?有的板会挑显卡的

网友F:
换桥 唯一后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张显卡试一下吧?有的板会挑显卡的

这些都换过了,U 内存 显卡 都换了试了。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桥 唯一后路。。。。。。。。。。。。。。。。。

有想换桥的冲动 可手上没这种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插硬盘呢!亲

如果没插外设基本上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海尔g31卡logo把声卡吹了,也不行,扔了。

网友:
哈哈,贵在坚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插外设基本上刷BIOS就好了

有人有这个板的BIOS吗?

网友:
程序和桥问题把

网友:
又人说,不是北桥就是南桥,关键是520板就一个NV桥呀!

网友:
强烈建议刷BIOS试试,等楼主分享结果

网友G:
50可能是32。768的晶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可能是32。768的晶震坏了

示波器量 波形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翔升官网现在都是些新板的BIOS

http://www.pcasl.com/index.php?act=search自己去找找吧

网友:
换CPU 换内存试试

网友:
USB打值是否短路,检测48M时钟,刷BIOS,干南桥

网友:
哎呀中 哎呀中

网友:
硬盘信号部分有没有问题 COM芯片拆掉试试?

网友:
找个bios刷刷 不行就干桥哦楼主 反正你也想研究它的!!

网友:
我帮你找个翔升N520T的(已经改了联想slic2.1):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AyODcwfDM2NjZiYWYzNDc1OWFlMTBmMDgyZTljMWNmMWU1NTA4fDE3NTU0NTUwMjQ%3D&request=yes&_f=.rar

网友:
挡50,我修过别的板,好像是coms电路出问题也会这样,卡在界面点什么都不动,得换桥

网友:
一块台机主板,你修两天,还不放弃,你这勇气。。。。。

网友:
弄好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H:
这种NF芯片的主板,你看看32K的晶体有没有问题,坏了会跑50的
32.768 波形很正常
详情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值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NF芯片的主板,你看看32K的晶体有没有问题,坏了会跑50的
32.768 波形很正常

网友:
楼主,最终结果如何,有没有修好,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