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分析东芝L63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5-07-04):
东芝笔记本,型号L630,板号BM10G-6050A2338501-MB-A02。
客户描述:不充电,电池用完电就开不了机。
检测:1、接机没拆电池接可调电流0.007,按开关不触发。拆电池后电流一样。
           2、拆机无进水、无维修史,公共点阻值正常,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
           3、通电测量公共点电压3.3V。数据电路如下

提问内容:1、如图数据,芯片ACOK为高是否正常?是不是这芯片坏?
                  2、这MAX17435为何价格这么贵?

补充内容 (2015-7-5 18:46):
机器已经修好,就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换了后实测ACOK为低,14脚电压25.8V。为通病机,以后大家遇到这现象就换MAX17435吧!

网友A:
我这有一块东芝 L650的板子,也是这个芯片损坏(MAX17435),因为芯片价格高, 板子放在那里没有维修,是给客户换了新板子留下来的板子,现在维修也没有意义,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同样的板子维修呢(我的上家告诉我把板子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块东芝 L650的板子,也是这个芯片损坏(MAX17435),因为芯片价格高, 板子放在那里没有维修,是给 ...

所以维修利润缩水,还不知买的芯片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块东芝 L650的板子,也是这个芯片损坏(MAX17435),因为芯片价格高, 板子放在那里没有维修,是给 ...

这芯片有无什么型号代换的吗?

网友:
我认为如果芯片10脚电平为高的话,Q6002的G极就会为低电平,S极就不会有电压过来。ACOK电平为低才正常。(ACOK字母上面的横线表示的是低电平的意思)

网友C:
Q6002的G极0V,并且是个NI沟道的,是不是缺少个28V的驱动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Q6002的G极0V,并且是个NI沟道的,是不是缺少个28V的驱动电压啊?

直接由MAX17435控制,实测14脚输出为0V,怀疑芯片坏,没备件,要买芯片好贵。

网友:
正常的时候ACOK应为低电平 !
这个芯片在这个机器中坏的很多 确实不便宜!
建议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有无什么型号代换的吗?

这个芯片查过手册没有发现有代换的,因为用这个芯片的机子不是很多,市场上应该是全新的芯片,我查过国外的网站,价格也是很高的,今年价格还是下降了一些。

网友:
是呀,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算是贵的了

网友D:
注意一下13脚的BATT引脚,要是此引脚没电压的花,基本可以肯定芯片坏了

网友E:
楼主,找了个便宜的不知能用吗?
http://s.etao.com/detail/35263725811.html?spm=1002.81.5.30.j1Uowe&rebatepartner=18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了个便宜的不知能用吗?
http://s.etao.com/detail/35263725811.html?spm=1002.81.5.30.j1Uowe&re ...

你太好了,谢谢了。 我找了以前常常买芯片的商家定了一个27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一下13脚的BATT引脚,要是此引脚没电压的花,基本可以肯定芯片坏了

13脚没测,因为电池没电了没上电池。

网友:
不错的经验报告

网友:
吹水,求助帖哪有经验报告?

网友F:
直接换芯片 我们这边 30块钱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芯片 我们这边 30块钱一个

嗯 谢谢。刚打电话给老师也说直接换芯片,说公共点3.3V,芯片14脚没输出26V就换芯片,他说修过10多台这现象了,为通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嗯 谢谢。刚打电话给老师也说直接换芯片,说公共点3.3V,芯片14脚没输出26V就换芯片,他说修过10多台这现 ...

芯片的 第14脚是不能直接输出25v电压的 是靠电容两端电压5v压差的特性来达到 25v稳定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芯片的 第14脚是不能直接输出25v电压的 是靠电容两端电压5v压差的特性来达到 25v稳定输出的

是通过对电容的充电叠加来达到25V左右是吧?论坛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对电容的充电叠加来达到25V左右是吧?论坛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恩  看来你非常专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注意一下13脚的BATT引脚,要是此引脚没电压的花,基本可以肯定芯片坏了

不是说上了电池才要测量,要是保护隔离管子击穿也会导致那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上了电池才要测量,要是保护隔离管子击穿也会导致那脚有电压

保护隔离管测量好的,包括电池放电管

网友:
ACOK不正常。

网友B:
是的 已经换芯片好了,充电也行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支持与互动,机器已经修好,就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换了后实测ACOK为低,14脚电压25.8V。为通病机,以后大家遇到这现象就换MAX1743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已经换芯片好了,充电也行了。

修好了就行,遇到不懂的多问,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网友:
换电池试下

网友:
谢谢,认真看帖,思路不正确哦。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换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