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待机0.007A,开机0.3A掉电,从何下手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7-04):
本来拆机准备做个清洁,结果就给弄坏了,求大神指点呀
掉电

网友:
先查内存,CPU等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主要放亮眼睛查掉件了。

网友:
搞个放大镜会有帮助

网友:
显卡旁边的小板接触好没有 ,这个容易引起掉电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没有出来,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