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加电 待机正常

楼主(2015-07-0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450,同行送来的2修机,拆开发现机器修过,接电源待机0.2,感觉正常,单还是用万用表打了一下电压,这个机器是加电后才出的 3v。5v,量测开机脚有3.3电压,按下开机键也有反应,拔掉电源量各下对地阻抗,果然有惊喜,发现3v电感对地了,断开电感发现是后级短路,用最原始的办法,烧鸡法,千万记住电压千万别超过3.3v, 安全第一嘛,,烧机发现,有个小芯片短路,(因为是在家里写的这篇帖子,所以没法上图,忘记芯片位置是多少了)拆掉后发现不短路了,心中大喜,果断从料板上找一个装上,用列子开机上电,亮机,准备装机,我本人习惯习惯性装机装到一般在点亮一下,当我帮C壳装上后,接电开机  又变成原来的故障。又拆掉机器量测我刚才换掉的芯片,不短路啊,在用镊子开机,还是可以亮机,那么问题来了,我左看又看,甚至用绝缘胶吧C壳全部贴一遍,还是涛声依旧,后来在我装上C壳后,我无意中看图纸发现这款机器比别的机器多了一个重启的信号,我用万用表量测发现就是这个信号对地了,拆掉开机小板,原来是这个重启的开关坏了造成对地短路,所以不加电,而那个小芯片也是因为这个信号的短路给烧坏的,。问题到这里就解决了,所以广大修友一定要小心啊,思路还是要清晰,要注意细节,写的不好,不要喷我。

网友:
待机0.2,感觉正常?明显待机偏高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精彩了,感谢你的分享。。明天补发下图吧

网友:
待机电流0,2A明显偏高,肯定不正常。

网友:
没图没真相,还有待机0.2A明显短路,0.02还差不多

网友:
0.2明显偏高了  摸待机芯片肯定发烫的  烧鸡不错

网友:
开关小板上面的小电容是送钱的,给它上香。

网友:
待机0.2楼主还感觉正常?

网友:
这问题就是秒杀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