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独显I5开机灰屏,外接显示正常,但显卡驱动是感叹号!

楼主(2015-07-04):
各位,今天遇到联想联想Y400独显I5开机灰屏,外接显示正常,但显卡驱动是感叹号!这个机子应该是有通病的,都是屏线旁的显存坏,一般人都会以为屏线或是屏的输出信号有问题,其实就是显存空焊了,这机子的显卡不容易坏,只是屏线旁的uv5这个丝印标记的显存容易空焊,估计因为显卡温度高导致,大家后续遇到这个问题,可以从这方面差手

网友:
显存如果空焊了还可以加焊,如果直接挂了,换很麻烦

网友:
先记下   以后验证下

网友:
感谢楼主,6分屏的Y400,UV5重植球干上去,内接不分屏了

网友:
收着,以后用着了

网友:
显存坏不花屏吗?

网友:
以后主板有问题   先换个cpu  机子搞定

网友(2015-08-08):
楼主,我跟你的情况有点像啊,I7的处理器,Y400   冷机开机,有光无显,热开机,能进系统,发现,设备管理器 里面,显卡驱动有感叹号!!!!!,真如你所说的话,我要加焊一下显存了,确定是显存吗??楼主,你没有明确说,你加焊了,就好了呀!!!

网友:
换个显卡来试一下啊

网友:
我只换过显卡,还没有换过显存呢,原来显存也会出问题

网友:
试试吧,不知道好不好使呢

网友:
我没有重植,直接上了助焊剂,风枪吹,用镊子推了推,之后就好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UV5这个显存为什么容易虚焊呢,散热的条件也很好啊,为啥其他的显存没事呢,难道是散热器的机械结构不合理么?

网友(2015-09-09):
显存  都要充值吗?

网友:
谢谢宝贵的经验

网友:
兄弟你有没有遇见过蓝屏 啊

网友:
像这种高温导致空焊的最好拆下重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