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00不加电

楼主(2015-07-04):
开机不触发,测几路主供电线路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现象,主供电电压正常,开机信号正常,测待机电压3V  5V电感,没有电压,这个待机电压没有其它的供电肯定就没有了,测系统供电芯片TPS51221的第23VIN主供电脚,有19V正常,测主供电的控制信号第12脚无电压,问题就出在这里,没有这个控制信号,芯片就不能工作的,

现在问题锁定在TPS5122112脚的外围线路:

12脚对地阻值正常,俺是个菜鸟只会沿着线路找,12脚的主供电控制信号是由PMH-7731598098提供,经过一个R903到此12脚的,测PMH-77竟然有3V;   哈哈!很像是PMH-77脚通往R903线路断开了,参照点位图细排查原来是此线在内存旁边的穿孔处烂断了,

网友:
thinkpad的 点位就是安逸  不过 过孔爱断线就不太爽了

网友A:
有点位图是给力很多,要不这么细的线断哪会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是给力很多,要不这么细的线断哪会看到。

看不到没关系,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
有点位就是方便,要不就要神器满板刷了

网友:
TPS51221的EN开启信号断线了。好在有点位图啊。

网友:
点位图这么给力吗?表示没有用过

网友:
有点位图是给力很多

网友:
有点位图是给力很多 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