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拆装一些很多只脚的芯片时,要防静电吗?

楼主(2015-07-04):
如题
请回复一下,谢谢,我是新手
芯片

网友:
我修那么多机器,可没想过这个,没什么事情发生。

网友:
如果是电脑芯片防静电那是必须的啊。

网友:
贵的注意一下,便宜的不行再换一个

网友:
最好 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要养成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