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G se正常通电后不定时关机!CPU温度正常

楼主(2015-07-04):
映泰nf520-A2G se正常通电后不定时关机!有时2分钟有时10多分钟等  cpu温度正常,  IO型号为it8716f-s,更换个新的io还是问题一样,电源也换了几个还是一样,开始以为是cpu电路的问题,后面直接去掉cpu12V供电后问题还是一样,请问一下除了桥的问题外,还有没有其它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CPU 与电源两样有没换来试过了

网友:
cpu与电源都换了几个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关机时没测一下ATX电源绿线电压吗?

网友B:
找规律 ,第一次用的时间长,第二次开机时间短了,是过热了,不规则死机电容和内存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时没测一下ATX电源绿线电压吗?

atx绿线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规律 ,第一次用的时间长,第二次开机时间短了,是过热了,不规则死机电容和内存硬盘

不规则的关机。不是死机哦

网友:
换 CPU  不管温度正不正常

网友:
已换过CPU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好像是南桥有虚焊。

网友:
atx绿线为高电平,说明主板保护关机了!查查IO,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是cpu过热,看看是不是北桥或者显卡过热导致的关机

网友:
电脑自动关机或重启是内存、电源、或硬盘,CPU过热也会引起自动关机或重启,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那这块板子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重启一般很电源CPU散热关系较大,既然LZU和电源都换过了,看来就只有BIOS和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