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夏普2008D 同一张纸不短时间内不能重复复印?

楼主(2015-07-04):
如题,比如复印身份证正反面,下面清楚,再把同一张纸放手动或自动纸盒,复印不出字,
电脑打印选择正返面打印,所有只能打出一面,另一面无字。也就是同一张纸只能复印一次,再次复印无效。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哪个部件出问题了,部件位置在什么地方?怎么维修?
电脑

网友:
还有这种故障吗,是不是设置问题哦 ,还没听说过

网友:
一般是转印出问题了,可以在进行第二次复印时人为卡纸,检查鼓上成像再判断故障的具体原因。

网友:
扫描器有问题比较大点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设置哪里有问题吧,应该不是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