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19寸显示器开机时间一长断电黑屏维修。

楼主(2015-07-05):
朋友的显示器出问题叫我帮拿去修,我见有空拆开看看什么情况,能否碰彩搞好。问题是开机时间一久了点就断电,指示灯也黑了,再按开机键也不能亮。要等过一会时间开机就再亮。一次比一次开机时间短。
拆开测电源板,不亮时输出电压是:5v的变成2.多v到3.多v乱跳,能亮时5v正常,后来连冷机也不能亮了,拆出驱动板电压稳定,连上驱动板电压又乱跳。
这时怀疑驱动板问题了,后来在5v输出接上负载,电压一样乱跳,这时肯定是电源板了。
之前发的贴,听坛友说431,光耦,电容都会引起的。
眼看电容正常,去电子店卖431,光耦和电源管理IC。准备一起换上算了,卖回后把新的和旧的用万能用表对比了一下,发觉431的不正常。单独换上431看看。
开机点亮,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没黑屏,现在正常使用。
就只换了一个431。呵呵,如要对大家有用的,请给点下载分,现在下载分还是负分啦,先谢谢。

网友:
厉害哦  鼓掌 鼓掌

网友:
经验维修啊,

网友:
感谢楼主。我也是来赚下载分的

网友A:
输出电压路变不稳定,多数跟光耦与431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路变不稳定,多数跟光耦与431有关!

谢谢,我是余业玩的。

网友:
三星19这个机器大部分是哪个高压包的问题,你说的这个故障不多见

网友:
22寸的上面灯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高压 或灯管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很好 有涨进。还有一个47UF 25V 电容也会引起这毛病的

网友:
431 到现在也没有遇到坏的

网友:
楼主好牛,,,,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好厉害,还给碰对了

网友:
三星最多的就是电容爆高压问题都是通病

网友(2015-08-05):
学习了,但是这款机型这个问题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