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B470进水掉电

楼主(2015-07-05):
  联想B470,板号:纬创LA47。故障为有时进系统一会儿掉电,有时刚显示联想logo就掉电重启。此机进水不是很明显,刚开始拆机后未仔细观察主板,以为是此机的通病CPU供电铁壳MOS管不稳定。老手都知道,此机与B460的CPU供电场管都是用的铁壳MOS管,极易烧坏,严重的还会烧CPU。将三个铁壳上管换为普通的小mos管,试机进系统几分钟再次掉电。看可调电源的电流,发现掉电时是直接掉到只有待机电流的,觉得可以排除CPU供电引起的原因。仔细查看主板,终于在主板LED指示灯旁边发现有轻微进水痕迹。

洗板水清洗后发现电阻R3618一端引脚发黑,心中暗喜就是它了,万用表测无阻值,对照图纸应为330K,料板上找个换上,上电,待机0.13,有点蒙了,这是什么情况?没换之前待机还正常的啊?赶紧打值,待机3、5V打值无明显短路。试了下竟然还能触发亮机,并且不掉电了。心想可不能就这样交差了,肯定还有问题!

   分析R3618的作用,它与R3617、Q3605共同控制Q3604的导通与截止,进而控制S0电压的转换。待机时,PM_SLP_S3#为高电平3.3V,Q3605内部的两个N管均截止,r3618与r3617不形成分压,q3604 G、S极电压均为19v而截止,d极为0v,不出s0电压,按开关后PM_SLP_S3#变为低电平,q3605内部两个N管均导通,R3618与R3617分压4.4v控制q3604导通,q3604导通后其D极电压由r3619与r3620分压为9v左右,控制后续S5电压转换为S0电压。待机电压偏高,第一感觉就是S0电压提前出来了,测U3604的123脚5v_s0有接近3V,U3607的123脚3d3v_s0也有2v,测其控制极有6.9V并有轻微波动,怪不得!难道Q3604漏电?直接拿烙铁拖掉,料板上找了个换上,上电,待机0.008,正常了,装机测试,不再掉电,此机修复!

       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大伙凑合看吧!发帖不易,修机一个小时,编辑帖子两个小时,感觉发帖比修机还累啊!看了如果对你有帮助,就为我加点分吧!有分析不对的地方,欢迎大神拍砖!
     纠正一下,pm_slp_s3#待机时确实应该为低电平,以免误导新人,不然待机时就该出S0电压了,多谢广州讯芯科技和taiwanadult的指正,匆忙发帖写错了!

网友:
实地出来的!都这么厉害啊

网友:
一眼就被楼主看到故障点了直接秒了

网友:
  基本功很扎实,维修很有自己的思路,加分收藏了

网友:
是的,机器正常,待机高就是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进水的太难修了 楼主真细心

网友:
基地学过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实地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很好,又学习了,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都拿出来?

网友:
实力派啊,

网友:
思路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
赞一下,有点基础

网友:
好技术,加分!hehehehe

网友:
待机时PM_SLP_S3#不是为低吗?触发后PM_SLP_S3#才置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