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电脑为什么不能看到监控?

楼主(2015-07-05):
(图片)

网友:
用软件搜索到摄像头IP就可以了,不然就是线不通

网友:
请说明一下你想看哪里的监控。

网友A:
交换机直接连电脑,没有路由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直接连电脑,没有路由器???????

是的 没有装路由器

网友:
没有装路由器,那你就要手动输入地址 啊!!不然怎么能看到呢、。

网友:
看是什么牌子的摄像头 到官网下对应的软件

网友:
装个路由器试试看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管理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没有装路由器

你是模拟头还是数字头,有硬盘监控录像机吗,路由器是必须要有的,硬盘录像机是需要设置的,只有这样你才能用电脑看到

网友:
摄像头是给予ip通信的,交换机是mac地址通信,你接个路由器试试看

网友:
你的摄像机IP都改过么,电脑要跟摄像机在一个IP,不然是搜不到的

网友:
装个厂家专用软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
加个路由器

网友(2015-10-09):
交换机前必须有路由器。。。

网友:
没有路由,摄像头就不能取得ip地址,没有ip地址你也没法看了,如果不要路由就要在电脑上安装dhcp服务

网友:
电脑手动IP就行。但是要设置IP.不然只是自动私有IP

网友(2015-11-22):
应该可以啊 电脑设置一个固定IP 下面5个摄像头也改成和电脑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 电脑和5个摄像头共6个IP地址不能相同 都改好了再装上去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一定要加路由器 但个人建议装个路由器比较好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的监控的吧

网友:
还是要装路由,不然以后也麻烦

网友:
事先用电脑一个一个连接上去,设置好IP地址后再挂到交换机上去,不然你是无法访问的,没有IP地址,电脑鬼他妈知道你要找哪个啊

网友:
楼主的是数字的监控构架。软件不对不能看。 线不通不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