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UD3L CPU无供电

楼主(2015-07-05):
主板无CPU供电,内存供电1.92V偏高,插小四口,掉电重启循环,不插不掉电,CPU-FAN,SYS-FAN,第二针10V,第三针插风扇1.5v,不插4.75V,风扇不转,不插小四口开机测试CPU供电驱动管VCC无其他条件都满足,问题是否可以锁定CPU供电MOS管?CPU供电在前还是cpu-FAN在前?请大师指导问题点。IO已经更换过,是从可以开机的板子上取得。

网友:
先试试IO!!

网友A:
查CPU供电芯片的EN.VCC。。。。。先修CPU供电。

网友:
IO,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芯片的EN.VCC。。。。。先修CPU供电。

不插小四口,开机能测到驱动芯片的开启信号,说明EN到了,驱动没开启是因为少了小四口的VCC

网友A:
小四口?辅助12V供电。。。CPU的主供电。。。。你都不插。还测驱动芯片开启信号。。。。

网友:
插4口开不了机证明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四口?辅助12V供电。。。CPU的主供电。。。。你都不插。还测驱动芯片开启信号。。。。

20PIN,不插哪来的电啊
,不插小四口,驱动有电的,你可开机测试下BOOT脚OPS脚和FB脚啊

网友:
主板CPU供电是由电源管理芯片加驱动芯片控制上下MOS管

网友B: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查FAN干DIA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查FAN干DIAO。

风扇不转没电的,所以查那里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查FAN干DIAO。

你说个方法,能快速判断故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个方法,能快速判断故障点?

快不快速要看你动作溜不溜,要找到故障点要看你理论扎不扎实。
至于方法,肯定和FAN不FAN的一点关系没有。

偷偷告诉你,技嘉的风扇开机时不一定会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快不快速要看你动作溜不溜,要找到故障点要看你理论扎不扎实。
至于方法,肯定和FAN不FAN的一点关系没有 ...

手上其他技嘉板子都是先转后跑的,现在这板子测南桥32.768,风扇转,不测测晶振电压他不转,这好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其他技嘉板子都是先转后跑的,现在这板子测南桥32.768,风扇转,不测测晶振电压他不转,这好无语

这个情况需要换南桥了。

网友:
有稳压电源吗??   烧机大法,一烧一个准!!!!!

网友A:
辅助电源不插。你是找不到故障的。。。。。电源线插好。开机就测有没有CPU电压。有的话还掉电就应该有短路的地方。。。。。没有的话掉电就是缺电压掉电。。。

网友:
查CPU供电的引脚定义

网友:
很明显是CPU供电电路有短路的了,先修此处吧。管理芯片,上、下MOS管拆下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不插。你是找不到故障的。。。。。电源线插好。开机就测有没有CPU电压。有的话还掉电就应该有短路 ...

你有看我发的故障么?你在说的什么?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