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L3 不跑码手动复位正常点亮求助

楼主(2015-07-05):
如题,不跑码,想看看复位是否正常,用表笔碰复位,正常跑马,使用都正常,关机,再开还是如此,BIOS写过,晶振换过,一样。当然,不跑码的时候测供电时钟复位电压是OK的。有知道的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
听说换桥可以解决!!

网友A:
有电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有没有波形

没示波器,

网友:
最好还是看一下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不只看电压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映泰有个472排阻,换了就好!

网友:
绿线没有拉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