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200闪屏

楼主(2015-07-05):
方正颐和E200闪屏
故障现象:从按开机键到进系统一直闪屏
分析:其实方正E200闪屏很简单就排除了,维修过程先不讲,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先来分析一下闪屏的维修思路吧。闪屏种类很多,我只分为两种,①一种是从按开机键到进系统都闪;②另一种是进系统之后闪。先来分析第二种在按开机键后和进系统之前这段时间不闪一进系统就闪,这说明问题在系统上,我们可以进PE或按F8进安全模式下观察,如不闪就先把显卡驱动卸载掉,然后重启电脑进windows系统如不闪说明是显卡驱动问题然后找到与本机相应兼容显卡驱动装上,尤其是AMD的显卡驱动出现问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为题。第一种一般是硬件问题,维修思路先排除屏本身问题,如平常收集的烂屏,烂屏一般都人为击碎,不至于闪屏,所以平常收集的屏可以用来代换排除故障。然后是屏线,闪屏时观察闪屏同时是否偏色,如偏色则需换屏线,如不偏色只是单纯闪屏,莫非就是屏供电和背光供电线不良,一般可以修复,(闪屏也不能排除LCD灯管  LED二极管和LCD高压板LED升压条输出供电不足等,必要时可外接一试)。最后就是盒盖开关了(霍尔元件磁感应)找此件方法一般在屏框上有一个磁铁盒盖便得到位置,把霍尔元件用风枪吹下如不闪则是它问题。
本机的维修:按开机键后我一直观察屏闪,直到进系统之后还闪,进系统没一分钟像掉电一样,观察电流表电流在0.09电流有点的大,看电流像休眠,我再次按开机键又回到了桌面,反复观察了好几次,都是屏闪灭后按开机键又回到了桌面,想一想像休眠是不是盒盖信号问题,于是找到霍尔元件用风枪吹同时冒一股烟之前像是进牛奶但从表面看不出,拆下开机故障排除。
如下图:霍尔元件(外形和三极管相似)  盒盖开关信号英文名称:LIDIN

本机的通病是屏线和喇叭线容易断,因屏轴设计问题,来回合屏盖易折断,本机以停产,修的也不多了,本实例供修其他闪屏参考。
要注意的是据经验统计惠普霍尔元件易坏,惠普闪屏要考虑到这里。

顺便说一下我们自己的维修设备可调电源坏了三天前的事,维修一例:
可调电源型号:APS3005SI
故障现象:电压只能调到13V,14V再高就卡卡响打表,就像短路打表的声音一样,这只是比喻并没有短路,首先考虑手里天天转的电位器(其实就是可调电阻)。
维修思路:拆开外壳先把电位器板线拔掉和电位器脱离关系,这时插电按开关电压达到最高31V由此看来是电位器坏,本可调电源电位器型号是 电流小幅度5K大幅度10K电压小幅度5K大幅度50K,本可调电源电位器型号是这样,其它型号我没拆过不知道,一般应该一样。于是就在淘宝上买,其实只要买电压的就可以了,但为了安全全买了,今天货到了换好后电压可以调的30V了。
不说是通病吧,但天天转来转去和长时间内部金手指片氧化也容易坏,也可修复用一段时间,记得以前我修音响时喇叭发出嘶嘶声往电位器内部金属片上打一点防锈剂,也能用一段时间,但用不住,最好换新的也不贵,4元一袋10个,前两天我都买4袋。
由于实习期间能力有限还请各位谅解
作者:戚胜伟
2015  7.4

网友:
牛逼的人啊!

网友:
很厉害呀,分析蛮清楚,支持一个。

网友:
这个真是经验贴啊,必须加,以前在学修师傅都没说过。

网友:
不错呀,小兄弟,我手机上的不知道怎么给你加分,晚上再给分,顺便请教个问题,,一华硕ux30,触发电流跑到0.5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请问我再往下有嘛维修思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多发点这种经验贴维修就方便多了

网友:
不错  技术杠杠的

网友:
我为了Z570 图纸来赚下载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