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5T-ES3G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5-07-05):
图纸。找了半天没找到。。。但是发现跟P43T基本上类似。刚好论坛又有P43T的图纸。。花5积分下载下来。。

主板上电。CPU风扇不转。没CPU供电。看图纸发现CPU风扇是桥发出的信号控制的。。。那就先修CPU供电。

ISL6334芯片。VCC.4.9V       EN。1.2V     还有一个VTT_PWRGD.总线电压好信号,一量0V。应该找到凶手了。

上面的电路图看了一会。2.5V分压出来应该只有1V。358的3角是总线电压。1。2V。。。那么1脚才有输出。。。。。。。实测2脚1.8V。。。。

那就应该是电阻的问题了。。吹下来R466只有200多。。换了个1.5K的电阻上去。。。。上电跑马。在测358的2脚0.99V。。。

应该是搞定了。。。拷机去了。。。

网友:
稳定了说一声!!看看是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
条件不足的维修,高,就这样给你秒了。

网友:
高人,换了一个电阻,挣了好几十

网友A:
找电阻,要花多少时间哦.太难了

网友:
电阻一般都是变化,还有变小的,遇到不多呀

网友B:
是啊,怎么不是先测下拉电阻啊。电阻变小,很少很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怎么不是先测下拉电阻啊。电阻变小,很少很少的啊。

也可以先测量下拉电阻阻值,如果是在线测量的话,阻值应该是比正常偏小的,相当于本身两端有存在电流值工作。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C:
电阻一般都是变化,还有变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一般都是变化,还有变小的,

就是很少。。我才发帖子罗。。。以前在论坛也有看到有人发过电阻变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怎么不是先测下拉电阻啊。电阻变小,很少很少的啊。

分压电阻在线测了一下。。有700多。。。应该是正常的。。。。只是没写上去。

网友:
应该2个电阻一下搞掉! 要不容易返修

网友D:
你好!vtt-pwrgd 这个电压控制什么呢? cpu电源管理芯片en/vcc这些都正常了,就是没vtt-pwrgd,所以没出cpu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vtt-pwrgd 这个电压控制什么呢? cpu电源管理芯片en/vcc这些都正常了,就是没vtt-pwrgd,所以没出cpu电压 ...

ISL6334的PDF,VTT-PWRGD的定义好想是这个脚有0.75以上的电压才工作。不然就重启。。大概意识。。。记得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电阻,要花多少时间哦.太难了

不用花费很多时间,只要相近阻值进行代换就行,这里代换功率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E:
楼主 图纸咋学会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图纸咋学会看啊

论坛的功能还是蛮强大的。。。有很多分析主板时序的。。多学习。。。积累多了自然而然就看的懂了。

网友:
学习了    直接找到重点

网友:
学习了 正好用的

网友:
明白了。学习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也 要把我的经验贴放这里来,让他家开行点

网友:
这就是经验打死人

网友:
思路很清晰。竟然能通过相似的图纸来修。 羡慕,还要继续学习。
请问,楼主怎么判断的这两板电路相似呢,是因为板子外形么

网友(2016-01-13):
R465也需要注意一下,分压问题有时候阻值正常,也是会引起分压不对。更换电阻之后,这里分压是否从新测试稳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