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_7244 VER 1.0不认硬盘

楼主(2015-07-05):
如题,南桥已换,时钟芯片已换,南桥到硬盘的耦合电容左端(桥一端)阻值正常500多,奇怪的是,IDE和SATA都不认,求解!

网友:
看看有没有保险之类的东西,,CPU也可以试试换换!!

网友:
一般都南桥问题,要不就是南桥模块供电,时钟。有图纸的好查一些。
还有就是BIOS。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看一个南桥硬盘模块的电压时钟是否正常,还要看一下硬盘接口是否有问题,可以更换一个接口试一下

网友:
换SB试下吧.

网友A:
换线换硬盘,不行就是SB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线换硬盘,不行就是SB的问题

SB,楼主都换了怎么还是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