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充电口坏了,怎么才能焊住

楼主(2015-07-05):
IPAD MINI充电口坏了,怎么才能解决,如图

网友A:
不行换一个,把主板的部分焊掉

网友:
换一个尾插就行了

网友:
就算焊上也不结实,如果是客户的 最好换一个 也好要价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换一个,把主板的部分焊掉

主板上焊接的地方用普通烙铁能焊上吗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换尾插啊,换了

网友:
照片都看不清晰

网友:
换了最好....这不好弄啊

网友:
这么大力弄坏了

网友:
换一条排线是最好的。

网友:
这个可真是考验焊接的时候了

网友:
换吧,对客服负责

网友:
加点玻璃胶固定

网友:
如果手上 没有排线 ,那就好好练练技术

网友:
技术不行,已经放弃了,谢谢大家

网友:
淘宝买一个换上去

网友(2015-08-05):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焊接的地方用普通烙铁能焊上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