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飞跃A800 USB 不能用

楼主(2015-07-05):
  5V 电压有 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也一样就是插上USB 设备没反应

网友:
你所有的USB接口都测试了,包括前置接口都测试过了,如果是这样那就只剩下桥了,查一个桥USB模式的电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所有的USB口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