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300一体机按一下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05):
联想扬天s300按一下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怎么回事?是什么东西坏了,谁有它的图纸

网友:
主板换了  换主板吧

网友:
主板问题,楼主还是送修吧

网友:
找人给你检测一下.

网友:
去修吧,没检查过谁知道是什么坏

网友:
小白弱弱问哈,如果震动后内存接触不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么?GPU坏?北桥坏?一般什么有问题会出现如此情况,大大们给普及下

网友:
这主板便宜,楼主还是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