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202E出现花屏

楼主(2015-07-05):
PHILIPS-202E显示器,大面积花屏,只剩下顶端小部分是正常显示。请问一下,这现象是不是屏已坏?无维修价值了?

网友:
也认为屏已坏,无维修价值。

网友:
屏和后面的电路板都有可能。主要背板参考资料太少了。

网友:
支持楼主所说,背板资料太少,只有一个一个的量呀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要是有屏上的那个主控IC 可以加焊或换一个

网友:
屏坏。这屏 不是三星就是LG。。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份大吧

网友:
屏已坏,,放弃吧

网友:
感谢各位!已放弃。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屏挂了

网友:
屏坏,不放心就点屏

网友:
可能是LG屏,屏坏了。

网友:
点屏试试,确定到底是哪里的事

网友:
静静的看大神们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
LG屏的话,就可以修好

网友:
也认为屏已坏,无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