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维修 这算我第一次修显示器,大伙儿给加加分吧。

楼主(2015-07-05):
公司有一台DELL显示器亮灭亮灭。还有烧焦味。心想应该很好解决吧。本来不是修显示器的。拆开看看吧

外壳拆开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哇靠,什么东西黑黑的,凑近一看。有个电容爆炸了。这玩意儿是叫瓷片电容吧? 竟然烧焦了。

看这四颗电容型号应该是一样的。

镜头拉近,可以看到完好的电容 型号是 24J 3KV

心想去别的没用的显示器上面找一个一样的吧。 找了一台屏裂的拆下一块电源板

没有一杨棕色的。在差不多一样的位置,只有蓝色的三颗,近看型号

大伙儿可能看不清型号,型号是 CH 3D 3KV

这个3KV一样的,这么大的电压。这边应该是高压部分吧,不敢乱换。所以 想问下  27J 3KV 可以用 CH 3D 3KV 更换吗。

网友A:
我也不清楚能不能换,店里都是直接飞高压板。

网友B:
换吧,问题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能不能换,店里都是直接飞高压板。

这个之前给朋友修过,背面有一条飞线,估计被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吧,问题不大的。

这个板之前给人家改过,我觉得左边两个没用,只有右边两个有在用,我先左边拆一个到右边试试

网友:
学习下。。。

jjyy66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只要在一个部位 换没问题

网友C:
直接换吧,大不了烧,不会爆炸,之前它还不是烧了。我一般这种情况都不修的。直接改高压板。
各有各的修法。

网友D:
3KV是3000V电容耐压  3d是 3P  .27J是27P 不能代换。

网友:
如果耐压一样就可以,只是容量不同亮度有影响。

网友:
换上去试试,实在不行可以改高压板

网友E:
可以可以,压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吧,大不了烧,不会爆炸,之前它还不是烧了。我一般这种情况都不修的。直接改高压板。
各有各的修法 ...

这块之前修过一次,应该就是改了高压板,还可以再改高压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3KV是3000V电容耐压  3d是 3P  .27J是27P 不能代换。

那我只能把另外一边的两个改过来试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可以,压够就行了

晚上试试看成不成。不成送修了

网友G:
     此电容叫高压耦合电容。一般来说只要耐压值在2000V,容量在几十PF,不超过100PF可以通代。当然参考原来的耐压值更好的。

供参考

网友H:
这种我一般加通用高压省事

网友:
相近就可以换了

网友:
参数差不多 就能代换的。。

网友I:
容量相差有点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晚上试试看成不成。不成送修了

呵呵   您都找到故障了   还需要送修??

网友K:
可以代换,但应该四个一起更换,即它们的容量,耐压应一致。

网友L:
高压输出的高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   您都找到故障了   还需要送修??

没有这个电容可以换

网友:
相同才能代换

网友M:
吧电源板上的高压部分断开,在加一个高压板进去多省事

网友N:
如果耐压一样就可以,只是容量不同亮度有影响

网友O:
这是降低高压输出反峰值用的,不可相差过大,否则易烧高压输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是降低高压输出反峰值用的,不可相差过大,否则易烧高压输出管。

有的人说可以换,有的人说不能换,我都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容量相差有点大了

估计是不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吧电源板上的高压部分断开,在加一个高压板进去多省事

我看淘宝上面高压跟电源一体板 20几块,直接买一个算了。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压输出的高压电容

容量不同能换吗

网友P:
高压上应该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高压上应该多啊

晚点再搞个拆看看有没有,拆了一个裂屏的,容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耐压一样就可以,只是容量不同亮度有影响

如果只是亮度影响不大的话,倒是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代换,但应该四个一起更换,即它们的容量,耐压应一致。

谢谢,准备淘个一体板,直接换掉,搜了下,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我一般加通用高压省事

是加那个高压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电容叫高压耦合电容。一般来说只要耐压值在2000V,容量在几十PF,不超过100PF可以通代。当然参考原来 ...

多谢版主,这个 3D只有 3pf ,容量不够,看来没办法换了

网友Q:
修显示器时间不长,还没见到过这种电容坏的。

网友:
差不多就能换

网友R:
这个电容大小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S:
有三个将三个并联也差不多了。

网友T:
这种电容到处都是

网友P:
好多伏数.多少维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多伏数.多少维发的

27PF 3000V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种电容到处都是

表示找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三个将三个并联也差不多了。

那容量也差一点,亮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电容大小没有太大影响

还是有影响的。,我换上去亮度很暗

网友:
要是有20多PF就可以了。这个3pf 太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Q:
修显示器时间不长,还没见到过这种电容坏的。

我直接买一体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买一体板换了

可以,简单快捷

网友U:
耐压值相同可以更换,最好换容量相近的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V:
27J 3KV :10 PF误差±5%
3D 3KV:3 PF误差±0.5%
个人建议不要带换。

网友:
是啊,还更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U:
耐压值相同可以更换,最好换容量相近的比较安全可靠!

这高压的还是稳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V:
27J 3KV :10 PF误差±5%
3D 3KV:3 PF误差±0.5%
个人建议不要带换。

27J不是27p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三个将三个并联也差不多了。

并联也可以吗

网友:
这种电容有时还真不好找,我只换过6kv 10J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