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UD3L,掉电重启

楼主(2015-07-05):
主板用4位诊断卡跑码到706F掉电重启,循环,求高手解决!画面已显示,到准备检测读取硬盘信息!

网友A:
那你可以看硬盘取了再测试呀,看还掉电不,如果不就查看硬盘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楼主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
都跑马了,大多跟供电没什么关系了,你吹吹桥试试以前修到过

网友:
2l可以先试试看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BIOS没刷好,换了个BIOS,一亮机

网友:
这种板基本没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看硬盘取了再测试呀,看还掉电不,如果不就查看硬盘接口是否有问题

试机时,未装硬盘

网友:
LZ一开始没提刷BIOS啊?

网友:
已经修好2片,修挂3片,目前仍有2片开机掉电,自动重启,一片能出CPU1.5V,一片不出,现象都是不跑码!

网友B:
这款主板不好修  我有一片 开机显示就掉电重启 修理快 一个月了 没头绪还是。求高手解答!BIOS啥的耍过了

网友:
你把主BIOS拆了,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主板不好修  我有一片 开机显示就掉电重启 修理快 一个月了 没头绪还是。求高手解答!BIOS啥的耍过了

你代码跑哪里?

网友:
换了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已经显示跑706F,前一个代码65开头,跑得快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