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9VER1.1不出内存电压

楼主(2015-07-05):
一片MS-7599VER1.1不出内存电压的一点不解,大神来看看,不多说上图。

内存电压0V

查U1 UP6103S8  5,1脚电压12正常。7脚电压才0.3,不正常。

马上查Q7 G脚0.03V,正常。

接着查1_8VREF电压,这个电压是U15 UP6261BM8 7脚给的。查了也是0.33V。 5,6,7脚都没有电压,1脚5VSB正常,3,4脚3.3V正常,8脚EN 0.4V没有开启。

这个开启是U3头ISL6323CR 给的。

查U3 37脚也没电压。

24脚EN电压0.025V没有开启。
Q3 B脚电压0.69V  +12VIN被拉低了。

接着查VCORE_EN#,

Q11 D脚2.845V不正常了,G脚0V不对,ATX_PWROK电源好正常4.9V,Q10 G脚5.031V说明Q13,Q14没有导通,Q13 B脚0.9mV,Q14 B脚0.665正常。查Q13 B脚吓了我一跳,这个是VCC_DDR内存电压好了才有的啊。本来就是查没内存电压来的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直接短路Q10 G脚,CPU电压出来了。U15 UP6261BM8  8脚开启电压也有5V了。可是5,6,7脚还是没有电压.到这可以断定U15 UP6261BM8坏了。可是手上没有这个小8脚。V星的料板也找不到。
现在的问题是U15 UP6261BM8到低怎么开启的。查了BBS上有的说是上5VSB,UP6261BM8 EN不用开启就可以直接出1_8VREF.大家手上有没这个小8脚查下。

网友:
V星的主板 这种8 脚IC很多坏的

网友A:
8脚EN 0.4V没有开启,楼主你这个小八角的开启应该不是来自于CPU电源管理芯片吧,你应该查询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EN 0.4V没有开启,楼主你这个小八角的开启应该不是来自于CPU电源管理芯片吧,你应该查询错误了

那这个小8脚真是上电就直接出1_8VREF。也只有这样才说的通。

网友A:
那个开启脚应该是开启总线电压的,是开启1.2和1.25电压的,原理应该是有供电,就应该有1.8VER这个电压,如果不短路的话,就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EN 0.4V没有开启,楼主你这个小八角的开启应该不是来自于CPU电源管理芯片吧,你应该查询错误了

直接短路Q10 G脚,CPU电压出来了。U15 UP6261BM8  8脚开启电压也有5V了。这说明是U3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启脚应该是开启总线电压的,是开启1.2和1.25电压的,原理应该是有供电,就应该有1.8VER这个电压,如 ...

测了,无短路。

网友A:
你把Q10短接,那么VCOR_EN#就为低电平,那当时CPU供电就开启了,CPU供电正常就会开启总线供电,就会开漏输出PG信号,那么那个芯片就会得到上拉电压,肯定会有电压哟,你可以量一下这时候1.8V照样没有电压的

网友A:
那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呀,换芯片就可以了。你这个主板应该是AMD的,是先出VDDA电压,再是内存电压,CPU电压,桥电压和总线电压,是这个顺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呀,换芯片就可以了。你这个主板应该是AMD的,是先出VDDA电压,再是内存电压,CPU电压 ...

谢谢了。找不到这个小8脚,V星的板很多这种基准电压芯片很烦,不好找。

网友:
这市场,我是放弃修这玩意了,二手都卖不动。好修的修,不好修的丢一边拆件或者给垃圾佬。

网友:
现在市场不好做呀,

网友:
他这个应该好修呀,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243看下这篇帖子就知道了,这里1.8VREF电压应该是UP6261BM8本身1和3,4脚供电电压正常就会输出的,根本不需要查8脚开启信号电压,楼主维修走了弯路。

网友:
电阻分压做出3个基准电压就行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Q10短接,那么VCOR_EN#就为低电平,那当时CPU供电就开启了,CPU供电正常就会开启总线供电,就会开漏输 ...

这里把Q10 GS 短接相当于前面VCC DDR和VDDA2.5V电压对Q13和Q14截止和导通工作控制就会失效,直接产生CPU主供电,楼主这里可以断电测量下U15 UP6261BM8 7脚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

网友:
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好师兄,把这款主板的 BIOS程序 发我一下。。。。。。。

网友:
我这里有一张和你一模一样的的,被上家刷了BIOS 。。 V星的BIOS 太难了。官方的都不行

网友:
这真是高清五码

网友:
找不到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电阻分压产生电压来代替,但前提是5,6,7脚不要短路了就行

网友:
up6262坏了,up6262 8脚没en也会出1——8vref的,cpu供电正常后发一个en给up6262,6262再发出1——1vref去开启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