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不触发

楼主(2015-07-05):
请教一下  E40 INTEL 独显板子没有 3V 5V 芯片是 ISL6237。  就是 EN  14 脚 跟 27脚 没有电压  测试 R225  一端 5V_AL   有5V 电压    另一端没电压   SYS_SHDN# 低电平   短接 R225 可以开机 显示  但是 待机0.06A。  这个 SYS_SHDN# 是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连接的温控电路的

网友:
SYS_SHDN# 被温控电路拉低了,修温控部分

网友:
你可以把PQ81 拆了试下 看下行不行

网友A:
Cuòwù sys_shdn# =0v

网友:
去掉就可以了,正常就不用搞

网友:
这个很简单,只要芯片有5v线性电压就会出3v5v,受控温控电路!

网友:
待机有点高吧

网友:
我怎么觉的电容问题= =

网友:
SYS_SHDN# 由MB_THERM#通过Q30转换得来
MB_THERM#受控于U36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查下 MB_THERM#信号的产生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天意大哥,你说的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待机偏高   不正常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我现在也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

网友:
还没修好呢,还在修

网友:
看看温控那块是否有短路

网友:
解决了没有,我也有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温控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uòwù sys_shdn# =0v

别这样灌水。

网友:
U36坏了  还是Q30坏了?

网友:
那是连着温控电路的,可以断开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我现在也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

没修好  现在有两台一样 的 问题

网友:
把后面的温控电路断开就可以了。